[测试好]
华硕FL8000U原厂BIOS 亲测可以亮机

楼主(2019-06-22):
华硕FL8000U 版号X542UQ MAIN BOARD REV.2.1

网友:
这机器  我都卖过好多台   下载一个备用

网友(2019-07-24):
感谢哥们,我验证了这个是好的。原本是暗屏不显示,大伙板号相同的有不显示问题的刷这个可以亮机

网友:
同样版本号,刷机可以用,开机速度快,谢谢

网友(2020-05-13):
FL800UF8550网卡地址前后57.5KB亮机

网友(2021-01-14):
正常亮机 开机快 故障:通电电流500多MA反复跳变 不显示!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1-05-23):
x542un显卡驱动打不上

网友(2021-09-19):
坏的· 点不亮

网友(2025-01-08):
刷上3秒开机,BIOS是好的

网友(2025-03-24):
这个是mx130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