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15-A066TX进系统过一会就掉电

楼主(2019-06-22):
接修一台HP 15-A066TX笔记本,刚开始是进系统过一会掉电,和客户报价后,拆机发现又好了,装机再测试,过了好几天又出现故障.以为是HWPG问题,一个一个断开还是不行,后来无意中想想是不是CPU问题,换了一个代用CPU,测试N天不再有掉电问题.没什么技术含量,希望能帮到要用的朋友.

网友:
少见的问题,不会是CPU底座虚焊吧

网友:
要是板载cpu遇到这种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掉电时好时坏的真难说,CPU引起掉电就少了,一般是反馈和电压检测及温控等

网友A:
楼主,是不是CPU得供电有问题啊!你换的CPU的功率比你现在的CPU小,所以就可以了。

网友:
下次这种机器就要先换三大件试一下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CPU得供电有问题啊!你换的CPU的功率比你现在的CPU小,所以就可以了。

后来给客户订了一个一模一样的CPU,用了N天没有问题,确定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