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70 开机能显示 几分钟掉电

楼主(2019-06-22):
A1370 开机能显示 几分钟掉电  目测主板无进水,论坛说是CPU空焊  加焊也不行  有遇到的吗?

网友:
刷程序 换硬盘不行 就CPU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先确定下具体故障点

网友:
掉电视情况的,咋天晚上的板搞死我了,终于修好了,是些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