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MACBOOK PRO A1708 18年初版本 单装WIN10用哪个版本的BOOTCAMP

楼主(2019-06-22):
用户嫌128G的固态太小,要我删掉苹果分区。重装WIN10。这个说实在的是有点难,15-16年版本的还可以,我成功过。这个本儿是去年买的,太新了。下载BOOTCAMP选版本时搞不准。老提示不适合此版本。得用到BOOTCAMP 6.1.7xxx版本的,好多型号。各位有什么准确快捷的办法,告诉我一下。

网友:
这只能双系统,单系统不行试过了

网友:
实在不知道就苹果下装,13' 7071  15'7322试下,新机器得把bootcamp集成到Windows安装包,不然鼠标键盘可能会不好用,win10pe都不好用,装过19年一体机出现这情况,要集成相应的bootcamp

网友:
最好是用pd这样比较完美,因为苹果电脑不适合玩儿游戏

网友:
可以制作啥

网友:
AA1278完美单WIN10,没装任何bootcamp类软件,了解下

网友:
只能在苹果系统下下载,用BOOT的驱动包我试了好几个版本了都是提试不适用于此电脑,6.0以上的版本都试过

网友:
苹果系统下安装

网友:
新款不能单系统了

网友(2019-10-06):
你把苹果后壳的SN给我  我告诉你用那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