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长城电源有辅助电压,不能启动主电源,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9-06-22):
这个电源有辅助电压,但短接绿线不能启动主电源
短接绿线不能拉低494第四脚DTC到0V
这个电路图我看不懂它正常状态是怎么拉低DTC到0V的,能帮我讲解下吗

网友A:
4脚相连的2个二极管正极没有电压时,4脚是连接18k电阻下拉的,  要检查2个二极管正极的电压是怎么被拉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脚相连的2个二极管正极没有电压时,4脚是连接18k电阻下拉的,  要检查2个二极管正极的电压是怎么被拉低的

兄弟我看不懂你讲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看不懂你讲啥呢

这就是4脚控制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4脚控制电路

短接绿线时,Q8导通,拉低Q7B极电压到低电平,导致Q7关闭,494第四脚就变为低电平,是这样开机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接绿线时,Q8导通,拉低Q7B极电压到低电平,导致Q7关闭,494第四脚就变为低电平,是这样开机的吗?

TL494的维修,百度一下多如牛毛,何必到这发这种帖?

开机时,PS ON接低电平后,Q8截止,使Q7截止!
从而使TL494退出死区控制,开启主电源。
主要查TL494的4脚是不是从关闭的高电平变为开机的低电平就行。

你连三极管的导通、截止都没搞清楚,不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TL494的维修,百度一下多如牛毛,何必到这发这种帖?

开机时,PS ON接低电平后,Q8截止,使Q7截止!

生手修电源

网友B:
这电源不能启动现在搞清楚不是开机控制电路的问题了,是339第2脚输出高电平到DTC保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不能启动现在搞清楚不是开机控制电路的问题了,是339第2脚输出高电平到DTC保护了

抓住4脚电压变化,是维修的关键!
494的资料自己度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抓住4脚电压变化,是维修的关键!
494的资料自己度娘。

这个电源背面反馈的线路元件太密了,生手表示弄不通,而且它是有时候能启动有时候不能启动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背面反馈的线路元件太密了,生手表示弄不通,而且它是有时候能启动有时候不能启动的情况...

要耐心,一回生二回熟.....

网友: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2019-08-24):
时好时坏的东西,插件安装的电阻易损坏(可能有裂纹),贴片安装的任何料一般和插件安装的元件比,不容易损坏(生产过程时的损坏),
电容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尤其是小体积的,(生产工艺的缺陷造成,内部假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