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无服务求助

楼主(2019-06-22):
苹果6拿来06#不出串号,补了U1脚好了,客户拿去用了一个小时又无服务了,06# 有串号有基带有运营商,就是无服务,换了天线重做了基带还是无服务。给个思路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发错板块了吧

网友:
换板底 肯定好

网友:
大射频啊,还有你只飞u1难道不飞v1么,这操作有点骚啊大兄弟

网友:
换中频试试。

网友:
中频芯片,还有几个功放都可以先代还看看,拆掉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大小射频啊

网友A:
射频下有个L短接下  黑胶里面的

网友:
好了已经,大射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射频下有个L短接下  黑胶里面的

谢谢,已经好了

网友:
不能排除你补的那根线,还有焊接也不能排除 , 这两个没问题的话可以考虑基带电源供电。既然手机无服务说明接手部分是没问题的,重点看发射,射频,功放,天线

网友:
通病点 解决后  就接假天线寻找 问题点!  对了 先测试 是发射 还是 接收引起的

网友:
怎么好的 分享下

网友:
曾经 我也遇到过这一模一样的问题,确实比较头疼,哎!

网友:
先修移动2g接受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