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嘉B85主板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9-06-22):
这个主板不触发,偶尔可以触发,触发后一切正常。
IO是IT8720E,开关到104脚正常跳变,101也正常跳变,105pson也有5v电压,奇怪的是100脚S3#信号未触发前就有3.3v,我测试过别的好板,处罚前为0v,触发后才会高电平,请问是桥问题嘛。待机正常,晶振正常。

网友:
这个可能是主板上次 未正常关机 ,
SLP_3 为高这个问题先不用管

网友A:
pson一直是高电平吗?
S3出来了能不能换一个方式理解为自动触发了呢。
把南桥晶振去掉看有没有s3如果没有查io触发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son一直是高电平吗?
S3出来了能不能换一个方式理解为自动触发了呢。
把南桥晶振去掉看有没有s3如果没有查 ...

嗯,原来还是pson的问题,有的时候有电压,有的时候没有电压,在cpufan那里有断线,测的时候正好有电压就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原来还是pson的问题,有的时候有电压,有的时候没有电压,在cpufan那里有断线,测的时候正好有电压就 ...

这个不触发是通病来的,你要看pson有没拉低,绿线有没拉低,这个基本都是断线

网友:
从PSON直接飞线到绿线应该可以秒杀

网友C:
老板 修主板  花这么长的时间不划算吧  现在主板几乎都不要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板 修主板  花这么长的时间不划算吧  现在主板几乎都不要修啦

呵呵,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如果你还这么想,你可以改行了

网友:
查下南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这个不触发是通病来的,你要看pson有没拉低,绿线有没拉低,这个基本都是断线了

网友:
先把BIOS清零试试。

网友:
看见就觉得绿色线有问题,看评论还真是

网友: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值得大家看看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板 修主板  花这么长的时间不划算吧  现在主板几乎都不要修啦

你永远不懂维修的乐趣

网友(2019-10-24):
楼主,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