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00 LA-9632P 卡开机LOGO 刷BIOS 还是一样

楼主(2019-06-22):
联想 G400 LA-9632P 卡开机LOGO 刷BIOS 还是一样  谁修过吗?

网友:
刚刚遇见一个,cpu问题,但是是可拆卸的,换了一个ok,板载就没办法了

网友:
外设全排除了吗

网友:
首先排除外设的影响,然后换cpu内存测试。
再不行就看看南桥

网友:
卡LOGO应该是先排除外设,再南桥,再CPU吧。

网友:
单U的板,基本CPU的问题!加焊一下试试,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卡logo一般都是外设,问题,我遇见过键盘的,光驱的 硬盘的,遇见硬盘的比较多

网友:
能换的先换了来,不行就查IO设备,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