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同行做故障的HP暗夜精灵Q173维修

楼主(2019-06-23):
大家好我是迅维108期笔记本班老学员吴茂杰,开工后的第一台三修机HPq173暗夜精灵是广达代工Dag35amb8e0,来的时候没有充电器,贴纸写的不通电,官府特殊部门用有重要数据。修了2天,板载I5 6300HQ 内存16G 硬盘128G 独显nv960的配置,拆机观看VCCPLL和vccio芯片被人修过且翘过电感,还干过BIOS都焊得黑区区的,他多半以为这个电感阻值低是短路了,哈哈。插电待机电流0.0008,按开关还是0.0008,看来不触发啊!测电压3和5Vpwm没有,这就奇怪了,BIOS都没供电同行去刷程序屁用都没有啊,断电打值公共点485正常,内存216,3V375,5v382,vccpll32,vccio30(电容上测量),vccsa28,cpucore15,vccgt3,vgacore8都正常,再次测量所有电感只有batchg有3V,这个电压不管它是充电的电感。
这板子特殊,3V和5V也是PWM上下管集成在各自单独的10脚芯片里,就两个芯片两个电感就可以产生电压,好像现在新的板载主板都是这样设计了,照图纸测量,两个芯片的S5_ON没有但3VPCU和5VPCU是有的,按开关也无,不对呀!然后回去测量EC的条件,avcc和wrst有3.3V都是由3CPCU上拉,LID和ACIN也有3.3V,按照时序应该是EC的到供电复位就会发出S5_ON开启PWM3和5V,换过EC还是不行,再次测量ADP_ID只有0.58V不对,应该有1.0V才会识别到适配器,可能是可调电源的中间针不行,果断从同行那里调取HP原装适配器,插上上电,按开关瞬间有3V和5V,然后按一次开关测一次电压除了CPU电压和集显和独显没有其它的瞬间都有,感觉应该是有短路保护了,沿着3VS5查找没问题无短路的地方转换管都有电出来,测5VS5的时候测量到PU3002芯片的时候第6脚VOUT无输出,断电打值第6脚为0,看来短路了,这是DDR4内存的+2.5vsus供电,直接干掉后级电容,一看一个电容位置装的不像电容而是一个电感黑色的,一烙铁铲掉,你妈妈的是被同行做故障了,表面看不出来,被打理的很干净,我猜他的企图就是做个不起眼的掉电保护故障修死你。再次上电电源灯亮了电流跑到1.2A了,反复重启2次,因为被我换EC和充电器后刷过原厂BIOS了。已完美修复。
   第二台同样的暗夜精灵Q173进水后大短一修机,不得不说现在的主板保护做的特好,插电0.0001,按开关0.0002,拆机测量公共点13,直接测量各大电感发现只有显卡和公共点阻值一样,并且烧鸡显卡发烫,那就是它了,直接拆复合管3个,打值公共点不短了,依次测量坏了两个,换上新的OK,已经亮机了。:lol

网友:
建议加点权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加点权限,                                                                                       ...

改不了啊 已经发出去了  要管理员才行

网友:
楼主,你修这个机器,幸好有图纸啊!如果没有图纸和点位,别人做的故障做的那么好,如果没有图纸是很难查到的,楼主你也很牛逼啊!

网友:
这种机器客户二修一般都是比较难缠的

网友:
同行算不错了只是弄一个简单的,遇见心狠的电阻电容移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不了啊 已经发出去了  要管理员才行

专业版块 游客(没有认证的)不能查看的

网友C:
这种是良心同行不然你也修不好啊;修好就修好也用不说同行不同行的事情,要不了几年就没有同行了也不是什么好事。

网友D:
第二台测了公共点和显卡电感互通还烧鸡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良心同行不然你也修不好啊;修好就修好也用不说同行不同行的事情,要不了几年就没有同行了也不是什么 ...

别人把BIOS也乱刷,电容改电感,vccpll的芯片反着装我只是没写出来,真TM的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二台测了公共点和显卡电感互通还烧鸡呀?

怕毛  别人的机器 抱着试试的心态搞得  反正都不亮机  就瞎搞呗

网友E:
杰哥厉害哟,现在在哪点修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人把BIOS也乱刷,电容改电感,vccpll的芯片反着装我只是没写出来,真TM的恶心。。。。。

或许哪位同行在这台机器上经历过的事比你修的这些经历更恶心呢,从这些人为的故障中看出下手人满满的怨恨。

网友:
大师维修水平很高,被人动过手脚机子都修好了。

网友:
看来迅维出来的都是高手了啊。
新机要是没图纸真的很头疼。

网友:
还好有图纸,修起来顺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杰哥厉害哟,现在在哪点修板

你是哪位大哥

网友:
给同行做了这样的故障还好吧,我这边有个同行超级坏,经他手的,没修好,一律给你搞烧显卡南桥,或内存,哎  ,总之他自己搞不了也不给机会别人搞。就是因为有几台给他修过的机子被我修好了,都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收刺激了,才这么搞。真拿他没办法。见到他他修过没修好的就头疼。

网友:
这机子市面上量还蛮大的

网友(2019-10-17):
上一家也估计是价格没谈拢,也苦啊

网友:
技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