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开机不触发保护了

楼主(2019-06-23):
  联想G470到手一看电源插头塑胶座断裂拆机后用热熔胶固定,发现主板EC进过水腐蚀了,声卡小板也修过全是含油,清洗后,打值各大电感阻值正常,插电待机0.0018,点开关0.0005我操有短路保护了,测量EC的供电时钟复位LIDACIN信号均正常,3v5V也有,但是触发后35V消失了,那就检查3v5V的转换把,当查找到U38U39时发现两个N管的D级有3v5VG级也为低电平,但S级都没输出,断电打值5Vs短路,测量旁边电容也是短路的,挨个拆掉就不短了,点开关上电还不行此时3V还有个小插曲,分析图纸susp这个信号在没插适配器时由RTCVCC上拉为高电平,susp#因为EC没工作为低,拉低不了Q117使SUSP为低,susp直接导通Q111使U39G级为低从而管子截止,实测EC已经发出高电平的SUSP#控制Q117,但susp依然为高,测量Q117D级和S级已经无穷大了,果断换掉Q117,插电电流上去了亮屏了。

网友A:
q111,照片看起来那里是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11,照片看起来那里是进水了???

是ec进水了

网友:
经典故障

网友B:
主板看着怎么像ACER 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看着怎么像ACER 的板                                                                              ...

板子正面图发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楼主技术好,思路清晰啊

网友:
470修过很多台了,映像最深刻的就是显卡空焊。
不过这机器也有很多进水的

网友:
分析很彻底,文字说明也清晰,如果能附上局部电路图,那就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看着怎么像ACER 的板                                                                              ...

这张图就是acer,看到这个板子就想把3,5v滤波换掉

网友: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值得大家看看加分

网友:
高手啊 小弟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