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0G插电不出3V和5V

楼主(2019-06-23):
acer4750G插电不出3V5V,待机0.0035示波器伺候电感前端有波形,上管G级也有波形但下管无波果断更换了两个330电容待机变为0.0028自动上电,亮机了,但装机后又不触发了,再拆开打值3v3755V对地26短路了,妈妈的,翘起电感后端烧鸡发现内存芯片发烫且阻值偏低,但是内存芯片写的是代码DH=J7,上迅维论坛快速查询到是rt8207,果断料板拆芯片RT8207换上,打值5V不短了,电感装回,猜测应该是电容小了,那就给它并两个3303V5V上滤波。再次装机开机自动上电亮机了。

网友A:
真是牛人的做法,哈哈~~~手边有什麽就代换什麽~~方办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牛人的做法,哈哈~~~手边有什麽就代换什麽~~方办就好~~

台哥  真是厉害哦  666

网友:
有示波器会修的快一点

网友:
我也有一台  换了几个电容了    有时间试一试你的方法

网友:
这个是修的真的有才

网友:
这机器电容是通病,修了好多台了。
楼主为何这样接线?
主板可以直接焊接到原电容位置的。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我咋天一台没示波器抓不了掉电呢

网友:
并电容这个方法应该不是最优选择吧,在原焊盘没有烧毁的情况下,个人感觉这样不太雅观,不过技术过硬,修得流畅,问题解决了是最终目标!

网友:
秀的很呀                 v                                                 ·

网友:
这个之前多是用一个330电容的。。不知道稳不稳定,,

网友:
以前维修这款机器的时候感觉好费劲,自从和黄老师学远程维修后,买了示波器再修这样的故障容易些了。

网友:
真是牛人,秀得真不错……

网友:
优秀啊 不过这样壳能盖得上不

网友:
示波器就能秒,待机芯片发热根本没有坏,修了几百台这种了,待机不会坏,换电容就行了

网友:
可以,分析细致入微,这波操作666

网友:
理论扎实                                                ,

网友:
理论扎实   啊

网友B:
装机前不是亮机了么?怎么装好了内存芯片发烫,又换了芯片就好了,这机器修起来应该是通病了吧,三板斧直接先干3,5v后级滤波电容,不行的再去研究么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接电容的,笑死了

网友:
滤波这块,有示波器会很方便,直接打,波形不对的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机前不是亮机了么?怎么装好了内存芯片发烫,又换了芯片就好了,这机器修起来应该是通病了吧,三板斧直接 ...

就是一开始干的3和5V滤波电容,一个330带不起5V  两个才行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的  没见过  学习了  但是这样动一下会不会短路呢  碰到别的地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