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SD卡CF卡相片数据遗失我来教你怎么恢复,毫无保留

楼主(2019-06-23):
也许出现错删,误格式化SD卡或是CF卡的照片你也可以恢复,但是恢复出来的效果或许和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今天从几个角度来教大家怎么做到专业恢复的效果。

如今数码相机已经普及开来了,相机储存卡因为逻辑问题而导致的数据遗失的现象也越来越多,数据恢复软件的普及许多达人们也可以通过下载各种软件来进行恢复,JPG的相片大部人都可以自己恢复,但是RAW格式的有一些可能恢复出来的效果就差一些了。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相机卡是怎么恢复的

其实做为用什么储存卡在数据恢复当中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只要有能接入电脑上都是可以进行恢复操作的。

先了解一下相机卡的相机格式

1,普通的JPG格式文件.

2,可后期修改的RAW格式,这种格式有一些软件是恢复不了的,而且每一种不一样品牌的相机RAW格式的扩展名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尼康的NEF,佳能的CR2, 索尼的ARW.

数据恢复软件介绍

比较好用的是国产的“超级数据恢复软件”与“R-STUDIO破解版”

1,如果只是恢复相片大家可以运用“超级数据恢复”工具。

2,如果您的储存卡有视频的话,不在乎恢复的多少的情况下可以运用R-STUDIO工具,如果恢复出来的部分视频还有问题,那么只能是运用专业的视频恢复工具了,每一种品牌的视频恢复工具都不一样,所以也就不一一说明了。

3,WINHEX底层数据分析工具,这个工具在SD卡与CF卡出现省量坏块时可以运用这个工具做一个全盘镜像再用数据恢复工具去恢复,可以设置跳过少量坏块,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上将您需要的相片或是视频提取出来。

怎么运用这两个数据恢复工具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呢。

1,超级数据恢复工具

其实不管是错删,误格式化,还是提示你文件目录破坏,大家都不要纠结,直接运用这个恢复工具的全盘扫描

扫描出来的结果如果有目录最好,或者大家可以比较省心的查看文件类型方式,然后可以查看日期来查找自己需要的相片文件打钩,点击保存即可。

左边找到的文件是可以点击在软件中查看的,这个数据恢复工具的主要优势是简单,而且效果算是比较好的。

2,R-STUDIO数据恢复工具

如果是报“文件目录破坏”“或者是”显示“RAW格式时”运用这个工具选择要恢复的分区双击就可以打开了,如果双击打不开再运用扫描功能。

如果是错删误格或是出现双击打不开的就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扫描“然后等待扫描结果,然后双击打开扫描到的分区,会有一个下来菜单,点开文件夹后查看右边的内容,如果有找到就好。红色打X的是删除的文件,具体要选择什么文件还是要看自己的需要。

如果没有找到,可以查看文件类型,因为有一些相机卡在出错后会做”自检“的工作,这个操作会造成部分数据的遗失,那么只能在按文件类型里查找了,其实最方便的是直接把文件类型里的所有导出,然后再一张张查看,可以用2345看图软件查看,方便的很。

最下面的扩展就是按文件类型展示,然后你再点击左上的图片出现下拉菜单选择你要恢复的格式再进行选择,点开文件夹后有的也是按时间来排列的。

友情提示,如果你的相机卡在错删,误格式化后又重新拍了新的内容进去,那么恢复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但是并不是完全不能恢复,只要扫描未运用的空间即可

选择WINHEX来将未运用的区域做一个镜像,然后再用数据恢复工具进行扫描,得出结果参考上面两个工具的操作。

上图第一步选择打开相机卡的分区

上图第二步找到这个文件双击打开

上图,点击软件的扇区 CTRL+A选择所有,点击右键连续选择红框内的选项,接着会提示你保存位置,扩展名可以任意,一般运用.IMG,主要是在运用数据恢复工具时方便查找到这个镜像文件。

相信大家都已经学会了怎么恢复相机卡上的数据了,但是硬件问题比如坏块多,不识别等问题因为需要专业的数据恢复工具与知识,所以这儿就不多说了,有需要的可以在评论区下留言。

网友:
有碎片的就不一定好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