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一体机 精锐v38-TGS215TR 保隔芯片烧糊了 不知道型号,

楼主(2019-06-23):
清华同方一体机 精锐v38—TGS215TR  保隔芯片烧糊了 不知道型号,已解决!

后面有短路,CPU供电上管击穿了,更换后ok,这场管没找到型号(插上电源测量G点电压9V左右,推断是个P沟道的场管),应该是插电源自动导通,直接连过去,ok!

网友:
换主板吧!!!!!!!!!!!!!!!!!111

网友:
仔细看 烧的不复杂  这种状态 也来问 说明 你不会修 还是换板吧

网友A:
判断P或者N  就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P或者N  就好办

不光是判断P或者N  它烧了 后面 应该有短路的

网友:
哪个保护隔离判断是N还是P沟道  、、、、

网友:
不光是判断P或者N  它烧了 后面 应该有短路的

网友:
烧成这样 还能弄的   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你这管烧了,后面肯定有短路,这只是个MOS管,这个都换不了还是送修吧

网友:
这个感觉希望不大 但是还是可以研究下

网友:
这个还不简单吗?把mos管去掉,通电测试4pin电压不就知道了?
但是这种一般都是p沟道为多

网友:
11楼人家楼主修好了,你们怎么看贴的,

网友B:
一体机有隔离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体机有隔离电路吗?

其实这个管和保隔类似,起到开关作用,就是你对你插的电源做一个简单的识别和检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