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京瓷打印机打印偏淡维修思路

楼主(2019-06-23):
型号京瓷P1025D单激光打印机 打印模糊偏淡  粉盒  和硒鼓都换过原装的    故障一样  有时把机器摇几下 可以打印正常大概 几十份后 又偏淡!!!没思路了

网友:
查激光器

网友A:
激光器,充电辊,粉刮

网友:
但是摇下机器 就可以正常打印 管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器,充电辊,粉刮

摇一下机器可以正常打印 管不久

网友B:
告诉你吧,下粉齿轮碎了,或者秃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吧,下粉齿轮碎了,或者秃噜了

那个齿轮在粉盒上 还是在机器内?

网友:
激光  的反光镜应该有脏东西,拆开用酒精擦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激光 反光有脏东西

网友C(2019-09-04):
我有个客户有台京瓷1020的一体机,有2年了 这段时间就是打印就很淡,感觉灰扑扑的不黑色。京瓷驱动里有个工具清理了一下 也没有太大作用,后调了一下硒鼓电压好 了一点 ,
还有遇到过一例打印淡得基本看不见了 驱动里有个清理下了粉就好了

网友D:
显影仓故障 ,加粉齿轮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影仓故障 ,加粉齿轮容易坏

那个齿轮在显影仓上 还是在机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客户有台京瓷1020的一体机,有2年了 这段时间就是打印就很淡,感觉灰扑扑的不黑色。京瓷驱动里有个工 ...

谢谢,提醒  这些都做了 效果一样

网友(2019-11-23):
显影仓出粉不均匀。1种方法,多打印测试页能自动修复。方法2清显影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