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9-06-23):
那位大神知到二机管档与蜂鸣档合一的万用表型号

网友:
这是什么型号

网友:
用着怎么样

网友:
这种型号不好买

网友A:
有啥特殊的用途吗?

网友:
测量主板方便

网友:
分开的不方便,主板对精确度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啥特殊的用途吗?

测量主板方便,主板对精确度要求不高

网友:
胜利VC890C+   在用着,一键切换挺方便

网友:
切换的用着,感觉还是差点,没有合一起的好用

网友:
有时习惯性忘了转换,合一的有时测一些阻值也不用换档,你知道什么型号的是合一的吗?

网友:
f117虽然没合一,但二极管档带有短路报警,短路也有蜂鸣,比通断反应稍慢点

网友:
等级太低,回复需要审核,
现在的新版表贵不说,反应还慢,因为改了单片机主控,蜂鸣二极管都需要切换,档位或按键,原7107主控的表基本都是二档合一,方便

网友:
优利德UT61E,二极管档和蜂鸣档整合在一起,另外也还有一个蜂鸣档,可以测电阻值。 还有众仪ZT-X,二极管档和蜂鸣档也是整合在一起,不过这款表的二极管档反映太慢,不推荐。本人使用UT61E用来跑线路,感觉非常方便,不用在二极管档和蜂鸣档之间切换

网友B:
DT9205 好经典的一款表啊啊啊   各种各样的 92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DT9205 好经典的一款表啊啊啊   各种各样的 9205

9205确实是神表,什么型号都有,会是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