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572G触发0.3电流

楼主(2019-06-23):
宏基E5-572G触发0.4电流,测量各大电压供电正常,CPU电压1.7V,我就对这个供电有疑问。准备刷个bios.

网友:
刷BIOS一样,还是开机0.4几电流不动

网友:
CPU 1.7是对的

网友:
供电是对的,CPU为啥一点温度都没有?CPU没有工作啊,难道CPU挂了?我去找个U去

网友:
查下PCU复位。。。。这个CPU 也是容易坏的

网友:
1.7V是不是 预供电呀   示波器看下有SVID没

网友:
修到过这个cpu坏的,也修到过这个cpu空焊的。
cpu没有复位也没有温度的

网友:
之前修过你这个电流的是重置CPU修复

网友(2024-10-03):
E5-572G 相关图纸

E1-571G LA-7912P.pdf

E1-571G LA-7912P.pdf

V5-573 DA0ZRTMB6D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