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72G-52DX LA-B702P 点位图谁能给个啊

楼主(2019-06-23):
acer E5-572G-52DX LA-B702P  点位图谁能给个啊,我想找DDR3_DRAMRST#信号位置的电阻。
截个图回帖也行啊。

网友:
这种点位应该是找不到的,只能跑线了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2525-1-1.html

网友:
2楼少误导人啊,遇到这情况首先搜一波啊楼主太懒,这点位还是有的,本来看标题之后想从电脑传上来的,但看评论天意发了链接,我就不发了

网友:
其实你也可以借助其他三代内存图纸查找引脚定义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CPU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