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9-06-23):
原先为短路,1.05v上管击穿,板子都烧穿了。经处理,更换上管和RT8204后,1.05V出来了。
但是,开机后电流1.12左右,停留三秒左右掉电,可触发,但是继续掉电。不显示的,感觉内存都没过去,换过内存CPU,一样问题。
显卡修过,已经加焊过。还是一样。求解
不开机
cpu

网友:
内存和CPU这些都带换过了吗?

网友:
内存CPU换一下,N4010通病试一下

网友:
1.05V击穿,南桥不好说啊!

网友:
电流有跳变吗

网友:
估计南桥挂的可能行大

网友:
板子击穿,I3一代这两个关键词,就不值得折腾了,个人观点。
耗费太多时间了,或许有断线呢,或许换了HM55还没解决呢,对维修进阶帮助也不大

网友:
这个板子 1.1 电流算低的很了。你看下 显卡背面,有个8脚转换管,一边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这个可能性是南桥问题 。。。。。

网友:
一般情况上管击穿会烧后级,但楼主换好之后电压出来了没受影响,有很大可能后级没坏 ,不是绝对的啊,你再查查PG之类的有没正常

网友:
3秒掉电看看plt复位。
正常刷bios,显卡也有可能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如果是修过的 ,个人建议先刷BIOS,再看有没有给做手脚

网友: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值得大家看看加分

网友(2019-09-26):
先刷个bios看一下吧

网友:
这主板淘宝一百多

网友:
1.05v阻值正常吗 这个可能会烧坏cpu和p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