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维修,翻车了

楼主(2019-06-23):
本来机器拿来可以开机,进不了系统,明显是显卡,做完显卡后,哈哈,不显示了,换一个显卡,一样不显示,改集显,显示,不知道这么交差了,特来求助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来个图片

网友:
换回原机显卡啊

网友:
很有可能买回来的芯片也是坏的。

网友:
原本开机的,你没事先报风险吗?

网友:
板层断线 或鼓包了 就是有这问题

网友:
1286 这款显卡不好换
我手上也有两天 都想改集显了
这个做显卡前最好先烤板 ,然后新显卡 吹成有铅的 成功率高些
有些BGA 机器不太好 前后受热不均匀 干了第一遍不行,将板子前后对换在加焊一遍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我感觉很有可能是PCB出了问题了

网友:
pcb也是通病。,改集显给客人就行,客人不要你不收钱当退机呗

网友:
直接改集显扔给客户 ,就说独显损坏无法修复,只能改集显。你不会改集显都不显示吧?

网友:
就用集显交差了

网友:
你改集显显示了 还担心怕交差?最次不收费而已

网友:
就改集成吧 稳定

网友:
改集显挺好的啊

网友:
修之前报风险,我上次接一同行的笔记本就是翻车的,只是清了下灰不显了,哈哈

网友:
关键的问题是进不了系统的故障解决了没有?
如果解决问题了,和客户就很好沟通了。

网友:
报的是换显卡价格,原机重做,换新都不显示,改集显可以正常显示进系统,拆掉显卡量过显存数据对地阻值,是好的,和CPU总线也是好的,时钟不知道好不好,复位好的,pcb还有哪里断线

网友:
1286怎么改集显

网友:
15寸的可以改集成 13的就仔细在换显卡吧

网友A:
碰到过不进系统,进系统就蓝屏,放我这两天,等开修了发现点不亮。

网友:
一代1286
改得吗

网友:
修显卡 你不说清楚风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不进系统,进系统就蓝屏,放我这两天,等开修了发现点不亮。

显卡没装好

网友:
直接说明问题就好了 不用哄骗

网友:
估计是忽悠啊  没有图片 没有维修过程

网友:
改集显应该客户会不同意的吧  利润高的话订一个显卡来换吧  这种问题最好还是速度修完

网友:
我推断也是PCB 板的问题,BGA 放热不均匀 再加上这个板子最少也用了7年了, 各方面都老化了。报风险是必须得

网友:
这种情况好好沟通吧,下次得小心行事才行

网友:
集显就是不能用WINDOWS

网友:
哥,你太自信了,也不报风险,直接干,人才

网友:
15寸的。一代i7可以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