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同行做故障的HP暗夜精灵Q173维修

楼主(2019-06-23):
     大家好我是迅维108期笔记本班老学员花超,开工后的第一台三修机HPq173暗夜精灵是广达代工Dag35amb8e0,来的时候没有充电器,贴纸写的不通电,官府特殊部门用有重要数据。修了2天,板载I5 6300HQ 内存16G 硬盘128G 独显nv960的配置,拆机观看VCCPLL和vccio芯片被人修过且翘过电感,还干过BIOS都焊得黑区区的,他多半以为这个电感阻值低是短路了,哈哈。插电待机电流0.0008,按开关还是0.0008,看来不触发啊!测电压3和5Vpwm没有,这就奇怪了,BIOS都没供电同行去刷程序屁用都没有啊,断电打值公共点485正常,内存216,3V375,5v382,vccpll32,vccio30(电容上测量),vccsa28,cpucore15,vccgt3,vgacore8都正常,再次测量所有电感只有batchg有3V,这个电压不管它是充电的电感

      这板子特殊,3V和5V也是PWM上下管集成在各自单独的10脚芯片里,就两个芯片两个电感就可以产生电压,好像现在新的板载主板都是这样设计了,照图纸测量,两个芯片的S5_ON没有但3VPCU和5VPCU是有的,按开关也无,不对呀!然后回去测量EC的条件,avcc和wrst有3.3V都是由3CPCU上拉,LID和ACIN也有3.3V,按照时序应该是EC的到供电复位就会发出S5_ON开启PWM3和5V,换过EC还是不行,再次测量ADP_ID只有0.58V不对,应该有1.0V才会识别到适配器,可能是可调电源的中间针不行,果断从同行那里调取HP原装适配器,插上上电,按开关瞬间有3V和5V,然后按一次开关测一次电压除了CPU电压和集显和独显没有其它的瞬间都有,感觉应该是有短路保护了,沿着3VS5查找没问题无短路的地方转换管都有电出来,测5VS5的时候测量到PU3002芯片的时候第6脚VOUT无输出,断电打值第6脚为0,看来短路了,这是DDR4内存的+2.5vsus供电,直接干掉后级电容,一看一个电容位置装的不像电容而是一个电感黑色的,一烙铁铲掉,你妈妈的是被同行做故障了,表面看不出来,被打理的很干净,我猜他的企图就是做个不起眼的掉电保护故障修死你。再次上电电源灯亮了电流跑到1.2A了,反复重启2次,因为被我换EC和充电器后刷过原厂BIOS了。已完美修复。

网友:
超哥 厉害  你这是属于艰难的一次维修啊!同行竟然做故障!我日

网友:
这就是同行做故障的地方!!

网友:
还算有道德,,,,没给你整得修不好。。。。。。

网友A:
越来越力害了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越来越力害了喔~~

老王 快来大陆 我要阿鲁巴你哟!

网友:
超哥这都可以修好,6到飞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王 快来大陆 我要阿鲁巴你哟!

我回来家乡爱上你们合肥出的洽洽瓜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回来家乡爱上你们合肥出的洽洽瓜子了~~

老铁  666   就是这个味道  才正宗

网友:
我说嘛 我就记得这个惠普 一定要原装电源才可以开机,,转接头开不了,,当时修的怀疑人生了,,死活不触发

网友:
这个机子不用原装充电器,能触发吗,怎么接的可调电源呀

网友:
上家报的价格比你高,客户不修了,然后做了一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