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技嘉H61上电掉电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9-06-23):
    大家好!我是迅维108期笔记本实地学员花超。好久没修台板了,这不自己用的技嘉H61板挂了。老铁们双击666要开修了!主板问题是点开关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按通病来说一般都是BIOS问题或者却供电的原因所致!
    既然能触发那么IO+桥应该是正常的,先调换BIOS上电故障一样,再次刷BIOS,卧槽,不上电了。BIOS有问题,在恢复先备份的BIOS,OK又恢复原故障了。那就只有老老实实的测电压了

   H61系列上电:待机-内存-桥-PLL-总线-VCCSA-CPU
   那就测呗!待机肯定正常的都能上电,然后在测内存1.5V 桥1.05V PLL电压1.8V 总线1.05V vccsa 0V CPU肯定0V了。都是一环扣一环,哈哈问题找到了,原来是缺电压导致的掉电,那就修吧!

   测量Q12的1脚0V。卧槽,测量运放+>-应该输出高电平阿,实测无,看来是运放挂了,没配件直接短接Q12的2-3脚,秒杀了。试机正常,久违的LOGO亮起。又可以用了,哈哈哈哈。。

各位看官欣赏一下美眉吧!哈哈

网友:
最好还是补个管吧

网友:
超哥 6666  修板厉害哟!

网友A:
真神啊,,,这两个电压是一样的吗,,能正常关机 不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神啊,,,这两个电压是一样的吗,,能正常关机 不s

能啊  已经在正常使用了

网友B:
  还是飞线上去不稳定  ,补个管上去做好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飞线上去不稳定  ,补个管上去做好  。。。。

感谢大神指点 提出意见 我会找管子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神指点 提出意见 我会找管子换的

         互相学习   。。。

网友:
我是来看你最后的图片的

网友:
该主板通病有两个三极管有问题也会导致这个故障。

网友: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值得大家看看加分

网友:
楼主技术好
佩服阿
这板也是怪
这么大的板
只有两条内存坑

网友:
1.04V降压0.94V 赌他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技嘉的h61板小管子坏导致不断的重启和触发掉电接着又可以再次触发

网友:
这是一块神板,超级喜欢

网友:
短接会不会返修……。

网友:
  楼主这焊接技术还是要提升,全是松香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