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有没有修华为的大神 关于荣耀8X问题

楼主(2019-06-23):
屏幕自己乱点 我量显示接口座子阻止都正常的  。这个 19脚GPIO_210_TP_INT_N,1.8V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是跳屏,是屏幕问题,换屏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是跳屏,是屏幕问题,换屏可解决……

谢谢:

网友:
19脚是触摸中断信号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