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G470保护后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9-06-23):
  大家好!我是迅维笔记本108期班毕业老学员花超。  联想G470到手一看电源插头塑胶座断裂拆机后用热熔胶固定,发现主板EC进过水腐蚀了,声卡小板也修过全是含油,清洗后,打值各大电感阻值正常,插电待机0.0018,点开关0.0005我操有短路保护了,测量EC的供电时钟复位LIDACIN信号均正常,3v5V也有,但是触发后35V消失了,那就检查3v5V的转换把,当查找到U38U39时发现两个N管的D级有3v5VG级也为低电平,但S级都没输出,断电打值5Vs短路,测量旁边电容也是短路的,挨个拆掉就不短了,点开关上电还不行此时3V还有个小插曲,分析图纸susp这个信号在没插适配器时由RTCVCC上拉为高电平,susp#因为EC没工作为低,拉低不了Q117使SUSP为低,susp直接导通Q111使U39G级为低从而管子截止,实测EC已经发出高电平的SUSP#控制Q117,但susp依然为高,测量Q117D级和S级已经无穷大了,果断换掉Q117,插电电流上去了亮屏了。:lol

网友:
Q107吧,没找到q117

网友:
拿走G470本 看着你写的问题 让我情何以堪

网友:
q111,的板位子是不是有进水啊,感觉好像有进水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