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LA-B111P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9-06-23):
现测得所有电压都正常产生,PM_DRAM_PWRGD 这个信号只有1.1V ,怀疑H_CPUPWRGD 信号不正常, SYS_PWROK ,
PCH_PWROK ,这两个都有3.3V ,PLT_RST# 这个信号也有3.3V,就是 找不到 H_CPUPWRGD这个信号在哪里测,板子上没有图标
正式宣布板子废了,CPU挂了

网友:
楼主是指C188这零件没图标?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pcb没有标注件位号。跑线吧

网友:
谢谢回帖的老铁门,CPU挂掉了,换新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