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OPPO A83T解锁刷机后不开机

楼主(2019-06-23):
一台客户送来的OPPO A83T手机说是解锁,开机看了下是可以开机使用的,下载了刷机包,然后短接进刷机端口,这个机器是MTKCPU,没想到也有短接点,刷机通过,按开机键开机就是不开机了,各位大佬,该咋办,能开机的在众目睽睽下不开机,不好说啊,求解决方法,急等。。。

网友A:
兄弟,你没有加密狗吗?这个用狗直接解的,不用刷机……

网友(点评):
加他微,信 : hkw18888。有电脑才能解锁,救砖 ,先说不是免费的哦。Q:64202783

网友B:
遇到过,长按开机键直到开机,要么拆机扣电池再插上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没有加密狗吗?这个用狗直接解的,不用刷机……

有解锁包,刷机可以解,华为的只能刷降级包解或者手撕,不行就加密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长按开机键直到开机,要么拆机扣电池再插上再开机。

扣掉再装都一样的,开机电流定在90m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没有加密狗吗?这个用狗直接解的,不用刷机……

看到网上有解锁包就下了刷了

网友D:
开机电流定90毫安·········要不再换个包来刷?不会回是包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电流定90毫安·········要不再换个包来刷?不会回是包有问题啊·············

换了7~8个包都不行,没得法子想

网友(2019-07-29):
刷没刷错包 刷错了就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网上有解锁包就下了刷了

不花钱的都是坑,

网友E:
不花钱的 很容易掉坑的

网友F:
兄弟最后弄好了吗,同样掉坑里了,一样的问题。还是短接刷机,结果就是黑的,开机就进9008口了,就是不开,郁闷的很啊

网友G(2019-08-28):
问题应该在短接上!怎么转回正常模式?充电电流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题应该在短接上!怎么转回正常模式?充电电流都没有了……

一开始短接解锁就是个问题,知道吧,如果手机不是高版本的,这样刷机还行,如果是 高版本的,目前最高是A33版本的,这样刷完就成砖了,高版本的需要用加密狗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最后弄好了吗,同样掉坑里了,一样的问题。还是短接刷机,结果就是黑的,开机就进9008口了,就是不开,郁闷的很啊

最后换板了,这个手机高版本是不支持这样短接解锁的,需要加密狗去解,怪当时太冲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花钱的 很容易掉坑的

是的呀

,最后换板了,有加密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