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451LN 插电自动触发,关机了就不能开机

楼主(2019-06-23):
这个机器拿来的时候,顾客说不开机
同事测试,不用电池,不接cmos电池,可以自动触发,但是关机了就不能再开机 (待机下不能开机)
而且开机的时候,按开关键,屏会一闪一闪

待机的情况下,+3VSUS  0V-3.3V 上下变化

查看R2542
PM_RSMRST# 0V
PM_RSMRST#_PCH 0V

如果拿掉 R2542,2脚的
PM_RSMRST#  3.3v
这是1K的 电阻

直接把这个位置连接一起
PM_RSMRST# 3.3v
PM_RSMRST#_PCH 3.3v

测试待机情况下,可以正常开机
关机开机 反复测试,一切正常,开机情况下,按开机键,屏也不闪了

网友:
最喜欢看故障---维修过程---结果的帖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