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触摸接线后需不需要要换IC

楼主(2019-06-24):
6P触摸接线后需不需要要换IC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不需要   除非坏了

网友:
一直都是直接换了省事

网友A:
维修过几百例6p闪白条(当然组装屏不会闪白条),除了芯片掉点除外,基本不用更换芯片,无触摸我们这边维修费才收几十块钱,更换芯片划算不?

网友B:
太便宜了吧,几十块钱?
维修手机本来风险相对较大价格低了感觉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过几百例6p闪白条(当然组装屏不会闪白条),除了芯片掉点除外,基本不用更换芯片,无触摸我们这边维修费 ...

您在哪里做?

网友:
荆州,无触摸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便宜了吧,几十块钱?
维修手机本来风险相对较大价格低了感觉没意思

维修触摸毫无风险

网友:
我们这修同行最低100元起步,低于这个价格不接,我觉得修手机比修电脑还要慢一些

网友:
没换过  除非是二修 别人搞过的 会换

网友:
谢谢大家 我们这修个触摸也就60-80 真没意思

网友:
飞好了就不用换

网友:
触摸芯片飞好M1脚一般不用换的,主要取决你取下芯片有没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