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拷贝文件不怕再出错,一个超级好用的小工具,支持多线程工作

楼主(2019-06-24):
复制文件时速度比较慢,从一个分区里剪切出数据再粘贴到另外一个分区里,有的时候会丢数据,有时复制文件的时候不知道己拷贝的文件数量但又不愿中断重新再来一遍等等一些因复制文件时产生的问题,相信应该有挺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

因此,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好用的文件复制工具,相信很多人没有用过,这个工具比较小但是复制文件的效率又非常好,而且断点拷功的功能也非常好用。

FastCopy 3.81 中文版

1.可选中文件夹或文件直接拖入操作

2.方便的让你利用右键菜单直接复制文件;

3.支持三种不一样的 HDD 模式;

4.内建多种人性化的操作模式;

5.支持过滤,可以运用通配符;

6.支持任务管理;

小巧方便,可直接将安装目录中的文件复制到任何可移动储存设备直接运用

复制操作都是通过“从介质(硬盘)读数→写入数→从缓存中读出→向介质(硬盘),并且这些步骤都是多个线程同时进行。

而且是有许多人性化的设置供运用者来修改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可调整的属性,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所需要的来设置。

运用方式简单介绍

1,可以直接选择好你的文件拖入工具内的来源,也可点击来源去选择文件或文件夹的路径。

2,目标目录指的是你要存放的位置,运用小技巧比如你要在D盘新建一个为AAA的文件夹,你可以直接输入D:/AAA即可自动建立。

3,缓冲区可以通过手动设置,一般设置1024就好了也就是1M。

4,可随时查看已写入的数据量,读取的数据量,报错的文件是什么等等,大家可以看下图。

复制文件的主要信息

复制文件时的出错信息

注意提示:如果某种原因拷贝中断,又想继续前面的拷贝时,来源和目标盘设备不用改,软件会提示已有的文件夹或文件是否重写,你可以选择跳过已有的文件就行了,软件会自动复制没有拷贝过的文件到目标盘。

网友A:
软件呢? 没看到你发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呢? 没看到你发出来啊

这个在好多pe小都是有的

网友:
这是要压倒DE吗、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