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L5900U 笔记本键盘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9-06-24):
  华硕FL5900U  笔记本键盘  几排键打字无反应 3  4    E R   D F  C V 。换两个键盘一样不行。第一个键盘店家主间旧的又发了一个一样呀 还是不行。

  换键盘无效,些本无图纸打开点位图    对键盘接口打值,19针KS06对地无穷大,到点位图测CN3103  排阻 3脚599  ,说明断线了。  KS06飞线到CN3103排阻第三脚,

网友:
换键盘不管用 应该就是断线 主板有问题,学习了

网友:
如果整个按键都不能用,那就不是排阻的事了。

网友(2019-09-17):
华硕键盘不能用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924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