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到的几个VDDSPD断线案例,故障现象都不一样

楼主(2019-06-24):
1,一片V星X79能跑码,不过内存,插不插内存都跑C1,查VDDSPD断线,飞线修复。

2,一片技嘉B75,开机掉电后反复重启,风扇一转一停,查VDDSPD断线,飞线修复。

3,一片华硕H61,能开机,不掉电,但不跑码,查VDDSPD断线,飞线修复。

同一种故障,不同主板上表现形式差别很大,维修的时候要注意了。另外,很好奇VDDSPD是怎么烧断的?用万用表测了VDDSPD电流只有几十mA。有人说是客户带电插拔内存,但我这三个板子至少有一片是客户根本没动过、自己烧掉的。为啥?更奇怪的是,这机子就VDDSPD断线了,接好就修复了,别的啥也没坏。实在是想不通。

网友:
补充下,上面几个板子的VDDSPD全部是烧断的,不是自然断线的

网友:
确实想不明白啊,SPD那么粗的线都烧断得多大电流啊

网友A:
VDDSPD不都是内存引起的么。。有一块技嘉板也是这个故障现像。但这个VDDSPD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操作不当引起的!

网友:
我一般要看内存烧坏了才去量这个电压的,现在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DSPD不都是内存引起的么。。有一块技嘉板也是这个故障现像。但这个VDDSPD没有问题。。

有些主板的PG还有一些别的信号是用VDDSPD做上拉的,这个电压没了的话,故障现象会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