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 7P 8 X屏幕 感光修复

楼主(2019-06-24):
我想问下各位
手机
大师,为什么需要感光修复这个玩意,是不是说7P 换屏的话 也需要备份原屏数据然后导入新的手机屏幕里面才能更换,直接更换不行?7P不这样会导致触摸不灵敏吗 8跟X是感光我知道一点
手机

网友:
不光感光,有些屏还要分版本

网友:
来自: 甘肃兰州
不是感光 是原彩

网友:
谢谢大师分享经验,希望有经验的人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更换外屏/总成不需要这些

网友:
8型号以上的 都需要备份原屏数据然后导入新的手机屏幕里面功能才能完全正常,不然某个感应会失效。

网友:
7p和8p屏幕生产厂家不同,会有装上去触摸不灵的情况,拆下屏幕慢慢掀开排线后面有厂家打的码,找相对应的装上。实在找不到就要买写屏的测试架读取原屏写入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