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暗影精灵2 Q173

楼主(2019-06-24):
HP暗影精灵2 Q173 屏幕碎了 客户拿来换屏 换了个新屏幕 不亮  屏幕是好的 也不是暗屏 键盘灯能亮 机器开起来了 但是屏幕不亮 求解!

网友A:
要是摔的 看下排线 最好拆机检测下吧

网友:
原机屏幕是什么问题,原机屏幕背光能量吗?如果原机背光正常那就是程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摔的 看下排线 最好拆机检测下吧

后来客户不修了!

网友:
摔的有好多事桥下面掉PIN了,一般高不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