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压B>E时,CE单向导通,那BC和 BE导通吗?

楼主(2019-06-24):
新手一个问题求请教,三极管电压B>E时,CE单向导通,那BC和 BE导通吗?

网友A:
三极管电压B>E时,CE单向导通,那BC和 BE导通吗,不导通的,导通了就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电压B>E时,CE单向导通,那BC和 BE导通吗,不导通的,导通了就击穿了

谢谢大师,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