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掉电

楼主(2019-06-24):
宏基E1-471G 板号:DAZQSAMB6E1 REV:E开机可以正常显示,然后掉电,掉电的时候待机3.3V和5V闪烁,主板上有哒哒的声音。有谁修过?

网友A:
示波器查下3和5V电感前端,及后级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查下3和5V电感前端,及后级有没有问题

没有示波器呢,这机器以前也遇到过电感有声音的

网友B:
3V 5V 电容漏电吧?

网友:
可能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 5V 电容漏电吧?

这个铝壳电容我换过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
待机3.3V和5V闪烁??那就先修好这个待机

网友:
这个机器掉电好像是有通病的在论坛查一下看看

网友:
保护隔离是否完全导通?
pwm芯片是否正常
主要还是看看负载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9-08-01):
我手头有一台也同样故障,显示后掉电。不知道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