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830TG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9-06-24):
ACER 3830TG不定时掉电。板号LA-7121P.电池不接就没问题。换了电池也一样,主板也没进水。不知道怎么修了
不定时掉电

网友:
ec 问题吧

网友:
查下各路的电压正常? 刷BIOS试下 。。。

网友:
这玩意这问题确实不好查啊

网友:
EC检测到电池了吗?
还有就是用的适配器测试还是 维修电源看看有没有大电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