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
电工:家里的电线都在墙里面,如果线路破坏或者老化怎么办?

楼主(2019-06-24):
就笔者自己经验认为,只要电线运用时不超过其负载能力,配电箱采用合适的空气开关,家装电线寿命可达建筑物本身寿命甚至更长。若确实需要更换电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搞定问题。具体如下。

一、横平竖直的走线电线坏了怎么办?

现在家装行业,横平竖直是标配,无论他有哪些优点或缺点,既然已经做进去了,就没有必要后悔纠结。对于此类电线老化,抽线更换基本不可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更换电线。

1.灯线老化。

大部分灯线施工是顶部直接运用石膏粉固定住的,所以直接沿槽“扯”到墙边,而墙边的暗管铺设均直达底盒,可直接将线抽出来更换。后期补石膏粉及腻子涂刷乳胶漆即可。另外有部分开发商预留的管道灯线,属于活线,可以直接更换。

2.插座线老化。

插座线老化例如烧糊、烧焦等情况发生时,若还能正常运用,可以剪去老化部分,重新更换插座接线即可。若整条线路老化,可以从最近的插座“借火”,部分距离不远的插座之间拔开地板地砖实在费时费力,不如采用明线搞定问题。

3.空调线老化。

空调由于功率高,电线老化会相对较快,若出现破坏,建议采用明线的方式,沿房屋顶部从配电箱走线。

4.配电箱主线破坏。

一般开发商在设置配电箱主线时,采取的工艺是活线工艺,直接联系物业更换即可。

二、活线工艺水电施工如何更换电线?

活线工艺能让大部分电线抽的动,所以可以在电线的一头紧密接驳新电线,一头慢慢的拉出电线,另外一头慢慢的送入新电线,需要注意的是,一次只更换一根电线。下图为穿线器,可用于活线PVC管换线。

采用横平竖直的施工方式,有部分电线也是“活线”,可以试图找出走线路径,然后拉扯电线,若电线能够顺利拉出来一点,则一般可以运用以上方式更换电线。

三、电路施工如何避免换线麻烦或提升电线运用寿命?

电路施工要便于更换电线,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活线工艺。

所以活线工艺,讲的是电线都可以抽动,其铺设方式通常是接电的两点,寻找最近的线路路径铺设管道,而墙面才运用横平竖直。

2.预留电路施工布置图。

有良心的装修公司会为业主朋友画电路走向图,但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在现场照照片。所以业主朋友一定要多去施工现场,多拍图片,拿着尺去量着拍图片。

3.电线选择。

运用合适线径的电线,能够充分保证供电稳定性,预留了电线负载余量,能够有效延长电线运用寿命,例如灯线采用1.5平方、插座线采用2.5平方,空调线采用4平方。

家装电线因老化破坏的情况并不常见,若真的出现问题了,建议运用明线接入电路。一来换线方便,二来不用挖地凿墙。

来源:网络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首页赶快私信小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