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DELL LA-F611P 官网分离BIOS

楼主(2019-06-24):
换了南桥,刷这个BIOS秒亮。。。论坛里面好象都不行。

网友:
晕,BIOS忘传了。。。。。

网友A:
我刷了0.5  掉电  我是不过内存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我原来跑1.4掉电。现在变成了按了跳到0.4立马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我原来跑1.4掉电。现在变成了按了跳到0.4立马掉!

你再刷这个试试,我这个确实能用,我再传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我原来跑1.4掉电。现在变成了按了跳到0.4立马掉!

你不过内存 修好了没?   我和你的故障一样  不过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刷了0.5  掉电  我是不过内存

你不过内存 修好了没?   我和你的故障一样  不过内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不过内存 修好了没?   我和你的故障一样  不过内存

修好了,还是BIOS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还是BIOS问题

我在TB上找人修改的BIOS   刷了总是0.27 或0.4掉电   原故障就是跑1.4不亮    这个机子备份的BIOS不知道能用吗?还有你这个BIOS是从哪里弄的   能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TB上找人修改的BIOS   刷了总是0.27 或0.4掉电   原故障就是跑1.4不亮    这个机子备份的BIOS不知道 ...

明天穿给你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TB上找人修改的BIOS   刷了总是0.27 或0.4掉电   原故障就是跑1.4不亮    这个机子备份的BIOS不知道 ...

你把你的原来的在刷回去. 看看会不会反复重启 .你用个原装适配器开机看看 不上电池.不要用可调.如果反复重启不要管它  重启数次之后可能会亮.我是这样好的.

网友(2019-09-04):
确实0。4掉电  原1.几跑马掉电

网友(2019-10-09):
哎 ····················试了好多家  试下这个吧

网友:
我的最后是屏线坏了  坏屏线的话 风扇也狂转

网友:
现在又是  独显运行部了

网友(2019-12-09):
我这个故障和你们不一样开机黄灯闪3下白灯闪一下能刷BIOS吗?

网友:
刷了 0.4秒掉电!!

网友:
版号LA-F611P 我的待机0.02  不触发 刷了几个还是不触发,3v 5v 待机有  还有一个电压是 PLH01 1.04v 。 开机3.3v电压去了EC有 跳变。不知道是不是BIOS 问题?

网友:
有EC的程序吗?

网友:
需要改ME才能正常使用吧?

网友(2020-05-08):
我的机器刷这个BIOS,刷好了。感谢楼主。

网友D:
这个BIOS开机很快。这个机器拆了COMS电池,开机会反复重启好多次才能亮,刷完不要着急,多等一会,中间卡电流0.75,强行关机再开机。然后反复重启几次就开机了。亮机之后关机再开秒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BIOS开机很快。这个机器拆了COMS电池,开机会反复重启好多次才能亮,刷完不要着急,多等一会,中间卡电 ...

对的,多亏这位师兄,要不我还真以为不可用,大家放心下,向这位师兄致敬

网友(2020-10-07):
原故障能开机,键盘卡顿,刷完不上电

网友(2020-12-16):
我写过也是不触发的,其它地方下载几个都触发但充不到电,电池和充电器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