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X A1865 偶尔会出现自动跳屏。

楼主(2019-06-24):
                自用的iPhoneX A1865  去年买的,买的时候未出现自动跳屏,刚买时12系统,然后升级到12.1 么出现过,后续升级12.1.2偶尔会出现自动跳屏,求解是系统bug问题还是触摸屏问题  ,俄问了一个朋友是做手机维修的,他说换个触摸屏就好叻。。。

网友A:
      恢复出厂可以解决?,求大神给个建议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可以解决?,求大神给个建议 !

    好多人都说是触摸屏问题 ,是不是跟iPhoneX设计上有关联,缺陷问题   。。。

网友B:
现在的机器故障都不一样 没以前的号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机器故障都不一样 没以前的号修了

   对!iPhoneX的问题真多  。 。。

网友C:
一般都是屏幕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

网友:
            俄也这么想的  ,触摸屏问题,偶尔会出现,不是很严重,等正式版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屏幕问题

俄也这么想的  ,触摸屏问题,偶尔会出现,不是很严重,等正式版试下。。

网友:
找人换触摸吧

网友A:
     偶尔会跳屏,不是很严重,先用着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尔会跳屏,不是很严重,先用着  。。。

充电的时候也会出现 。。。

网友D:
感觉是触摸IC虚焊不稳定

网友D:
人家是跳屏,跟触摸IC有关,那芯片出问题运气好的点话会跳得比楼主还厉害,用手撇下屏幕,屏幕上方就乱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触摸IC虚焊不稳定

     有这个可能,不是很严重  。偶尔会出现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是跳屏,跟触摸IC有关,那芯片出问题运气好的点话会跳得比楼主还厉害,用手撇下屏幕,屏幕上方就乱跳。

      说实话,电子感觉靠运气呢  ,谢谢楼主指点,不是很严重,用着,等版本吧 。。。

网友E:
这种跟系统版本没任何关系,盖板的问题,一换准好。

网友F:
升级系统后导致的话,之前好好的。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2019-09-03):
引用 网友E:
这种跟系统版本没任何关系,盖板的问题,一换准好。

谢谢指点,触摸屏问题,换个触摸屏可以了,不是主板问题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升级系统后导致的话,之前好好的。那就是屏坏了。

谢谢,触摸屏问题,换个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