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E221P待机0.017不触发

楼主(2019-06-24):
LA-E221P待机0.017不触发,按开关跳到0.023,测全部的阻值正常,开关3.3V有跳变,3.3V待机正常,5V待机0.24V不正常,断开后继电路5V电感0V,这个机子是不是触发后才出5V的呢,BIOS有刷过没有变化,由于没有图纸,求救大神

网友:
顺藤摸瓜

网友A:
没有图纸,查芯片pdf。
看看待机芯片对应的5v有没有控制信号。很多机器待机没有5v很正常的。
你可以看看5vs有没有短路的,如果后级短路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2楼你学习到什么了呢,我怎么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你学习到什么了呢,我怎么没看明白

灌水的,这种人就应该扣他一百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查芯片pdf。
看看待机芯片对应的5v有没有控制信号。很多机器待机没有5v很正常的。
你可以看看5vs ...

目前没看到哪里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没看到哪里有图纸

查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2019-08-15):
同样的一个机器同样的问题,没什么思路

网友:
查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是否正常,没有图纸就找同样的芯片参考

网友:
肯定不是了  短路

网友(2019-09-28):
修到问题跟你的一样,是5V线性短路,一个电容坏了,U9旁边电容拆了就好,待机是有3V 5V的

网友:
5v可能是开机后才产生 的

网友:
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这也太模糊了把  而且 我也不熟这个机子

网友:
恩,有可能是5V线性上的电容漏电或短路,之前修过一台,开始以为是EC和待机芯片,都拆了还是拉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