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W419 板号x455lj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9-06-24):
华硕W419 板号x455lj进水无待机,首先清理加焊,最后还是无待机电流,测待机芯片,有主供电电压无开启信号ec的待机电压也没有,查找后发现开启信号通过ec待机电压转换,ec待机电压通过待机3V线性电压转换,通过查找后以为通过r3033转过来,实际板上省略了r3033

再查找发现通过L3533转换过来,现在L3533只有输入无开启信号,论坛上有人都L3533输入输出直连,我直连r3033

后面电流可以上到0.58掉电,查找发现开机脚pwe_sw电压只有0.1左右,把这个信号的元件都拆掉还是一样,冷静了下发现还有纽扣开关忘了检查,后面发现果然是开关进液了

处理好后一切正常

排版得不好,各位请指出交流下

网友:
不是所有的电感能直连,网上的人说的没错,这里确是能直连

网友:
ASUS的没有办法,没有图纸,我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