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2013款 报错

楼主(2019-06-24):
2013 款A1466 报错。更换过硬盘,网恢系统无效。不定时报错。哪位大神遇到过。指导下。

网友:
这个没碰到过,顶上去,让大神们看看~~

网友:
能换内存试试可能会好点

网友:
内存和u可能性较大,不过这种问题确实很难找到入手点

网友A:
是不是提醒发送错误报告?如果是很大机会是你的硬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提醒发送错误报告?如果是很大机会是你的硬盘有问题

更换过硬盘了。确定是CPU的问题了。

网友(2019-08-13):
外配问题多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真是麻烦。

网友:
加焊内存可能会好

网友:
碰到U的问题就头疼,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