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吧手柄里玻璃摔碎了

楼主(2019-06-24):
如题,发热丝外层有玻璃绝缘管,吧玻璃前段给摔碎了一些,大概碎了2-3cm,中后部完好,问一下这个玻璃管就是个绝缘的没其他作用嘛,假如漏电发热丝上是多少V的电?

网友:
这个是ac220的

网友:
我的那个玻璃早坏了 一直都没要 就是要把地线拆了 吹的时候不要碰到元件

网友:
拆了一下拆的不密封了,漏气......TB重新30多买了个手柄.....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用云母纸自己缠一个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云母纸自己缠一个也可以的。

支持,找一个坏的电吹风里就有.......

网友:
拆出来看看坏成什么样,看看能不能抢救下,接220v的电,有的热风枪芯好像直接没有玻璃管密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