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10s 小新air 13卡logo

楼主(2019-06-24):
联想710s和小新air13这型号机子怎么只要拆开再装上就卡logo,强制关机再开就可以进系统,都碰到几台了,哪位知道什么问题,,就连换个屏,也会出现这问题好奇怪
卡LOGO

网友:
能开了还谈什么问题,不影响使用就行呗

网友:
要强制关机再开才能进系统,客户有你这么好说话该多好

网友:
这个锅你可以让微软背啊,

网友:
多半跟BIOS有关,能用就行了。

网友:
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试,有惊喜的

网友:
这机子感觉CPU特别容易出问题,我手上也有一台,妈的,加个硬盘就不开机了,时开时不开

网友:
也许是重新识别配置硬件呢,只要能正常使用,关系就不大

网友:
强制开机只是一次吗,还是只要想进系统就必须强制关机后再开?

网友:
十次开机9次卡logo,,强制开机再开就进系统了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看来后面要小心一点呀

网友(2019-08-18):
今天也遇到一台把硬盘取下来开机一次 再把硬盘装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