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战神

楼主(2019-06-24):
6-71-N15R0-D02A 无待机 换了电源芯片 IO 没有发现有短路 还一样 请教一下 大家呢????????????
芯片

网友:
这个机器有图纸的,找图纸测量比较好修的。

网友:
查一下19转19的管子 3/5v 开启

网友:
查一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3v ldo有没有,有的话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没有就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