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0UP

楼主(2019-06-24):
华硕X540UP 电流0.6-0.7来回跳,刷bios后一样,啥问题呢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这个型号,先是不触发,后来修到能触发了电流到0. 6-0 .7跳变,外接无显示屏幕一点反应都没有,换个屏正常,屏幕坏了,这个屏还是个超窄边的。

网友:
看读没读内存

网友:
去掉内存看看,是不是没有读取到内存。如果没有读取内存,查下cpu有无工作,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按三楼的说法,这个电流能亮机了,你可按他法子测试下,新机确实有电流低的亮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