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输入密码重启,心脏搭桥手术!

楼主(2019-06-24):
型号:苹果6plus
故障:重启/输入密码重启
同行寄修一台6p,描述重启!机器到手是输入密码重启,有时候自动重启!
拆机发现是UMT板底

测量码片B1脚,压降值700,开路!正常400多!

拆铁皮罩,加焊无果!

加焊无果,那就开始心脏搭桥手术
用刀片刮CPU右下角!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到这就要小心翼翼的刮了!(图片是转载的!)

飞线点加锡,留飞线点,其他地方用绿油绝缘!
先飞第一根线,电感位置打绿油固定!

排好线,焊到B1脚相连电阻!

飞第二根线,和第一根一样,电感位置加绿油固定!

排好线,焊到A1脚相连电阻,绿油打固定!

刮的区域用绿油补好!

铁皮罩焊好,装机测试!OK!

使用1小时!
记秒表开启测试,9个小时无中断!

到此故障修复!

网友A:
手工好,技术好。手机掉点断线的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工好,技术好。手机掉点断线的好多

6p这里虚焊和流行病差不多,很多都这里虚焊!

网友:
这手工 这技术 牛啊

网友B:
刚在 实基  学习这种方法,下次 一定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在 实基  学习这种方法,下次 一定试一下。

我是业余自学的!也是依葫芦画瓢修的!

网友:
判断故障点精确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