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Q64FVSIQ 代换

楼主(2019-06-24):
25Q64FVSIQ 这个芯片随便换一个相同容量的不能用 最好原型号代换 要不然刷上正常的好bios资料不能用我用25Q64FVIG代换就不行   目前我用25L6445E代换成功   h81的板子上遇到的,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25L6406E也不行              .

网友A:
这个确实有,不是OTP的问题,纯粹是BIOS芯片不兼容,遇到过多次。

网友:
是不是电压不对或者脚定义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有,不是OTP的问题,纯粹是BIOS芯片不兼容,遇到过多次。

最好原配别弄丢

网友:
有的机子不行

网友:
bios芯片损坏几率很小,一般都是备份后原芯片刷写。下次遇到类似情况试一下

网友B:
二奶也要看的,原配肯定不要轻易放弃,哈哈楼上的那位真心人才,不过是带着经验的笑话

网友:
有OTP吧,把原机OPT复制过来刷进去就好

网友:
bios芯片   芯片容量,芯片最高传输速度,otp区域厂家信息定义,芯片电压等。理论上不存在兼容性问题,还是某一项要求不一样导致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奶也要看的,原配肯定不要轻易放弃,哈哈楼上的那位真心人才,不过是带着经验的笑话

这是很多人的经验,的确是原配最好

网友:
一般都是原机芯片刷啊?

网友(2021-12-28):
芯片的读写速度不一样。

网友:
兼容问题吧

网友:
学习了,3.0V/25Q64FVSIQ和25Q64FVSIG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