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41-AB5400-D00G维修

楼主(2019-06-24):
HP的上网本,板号:PCB:41-AB5400-D00G PWA:40GAB5400-D通电无3V 5V不触发,找不到
,有没有朋友修过这机此类故障?
不触发

网友:
查待机芯片的PDF就行了呀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待机芯片的pdf,如果没有控制信号再查一下ec的pdf,按照时序一步步来

网友:
一种方法是找这待机芯片的PDF,第二种是找有用这芯片的图纸做参考,

网友:
已 修 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一种方法是找这待机芯片的PDF,第二种是找有用这芯片的图纸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