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戴尔 3470 集成

楼主(2019-06-24):
  板号 14291-1    原机备份好  故障不开机  3-5V待机电压有 不触发  换了俩个铁壳电容 放了一下电就好了

3470 集成 OK.rar

OK

网友:
注明 我开始刷了 其它BIOS  刷上去没CPU供电了   刷回原机BIOS就好了

网友(2021-05-21):
我也是不触发,开启电压和3V5V都有了,换哪里的电容啊

网友:
刷BIOS要看清楚版本号。。。。

网友(2021-09-16):
我是没有35V,怎么修啊,也是不触发,。找不到图纸

网友:
换电容啊 看看行不行 不行就查条件

网友(2021-12-09):
验证OK,上机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