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16j51

楼主(2019-06-24):
V星 板号MS-16J51 VER:1.0。SR2C4南桥。独显,板载I7。原机故障:待机3V短路。查找故障,南桥短路,摘掉换南桥后,开机指示灯亮,电流上到0.137,刷BISO无果。量电压独显供电么有,CPU电压没有 修了3台都是这种故障 都没有修好  有修好了的吗

网友:
可以发给我看看   九成能修好

网友A:
现在的桥,买来也不保证就是好的

网友B:
刷的什么BIOS,换南桥必须刷BIOS,这个机器换完南桥后,0.13的电流可能是BIOS的问题。本人修过这样的机器,好多台了。试试我的BIOS吧!当然也可以付费帮你搞定。另外就是南桥是不是OK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bios的问题,原故障点就是南桥短路

网友C:
CPU供电芯片条件满足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刷的什么BIOS,换南桥必须刷BIOS,这个机器换完南桥后,0.13的电流可能是BIOS的问题。本人修过这样的机器, ...

有这个BIOS吗 传一份出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桥,买来也不保证就是好的

不可能买的3个桥都是坏的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芯片条件满足吗

u 显卡供电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u 显卡供电不出来

叫你查条件,条件不满足肯定不出啊,条件不出再倒查,按时序反查,首先换桥肯定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这个BIOS吗 传一份出来试下

网友:
BIOS   BIOS     换HM170 必刷          到V星官网下载    直接解压    能用

网友:
有ms-16j61的表示吗?